没事就爱瞎琢磨---能不能搞个高精度的纸板自动切割机?

楼主(2005-11-24):
纸模型大家小时候都玩过吧,一张纸板,上面有印好的展开图,剪下来粘贴组合就成了一个个的小模型。
现在也有大人玩的纸模型,精密度相当高,如图。因为精密,所以零件也多的吓人!少的数十个多的能2000个以上! 用手工把图纸上的小零件一个个剪下来的确是件麻烦的事情。要是有一种可以自动切割下图纸上零件的机器那该多好呀!!大伙有兴趣的说说思路。

网友:
不错的模型阿!好漂漂!!!

楼主:
其实刻字机要是在软件上改进下是不是就可以用来切割纸板? 激光切割机也行哦. 不过回很贵吧?纸板厚0.3-2.0MM,工作区域是A4那么大。

网友A:
激光的容易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的容易着火

加工时曾烧过一次火,把托料的蜂巢铝板都烧着了,吓人。

楼主:
靠,那么恐怖??你加工什么东西来着??看来只能考虑刻字机那种用刀的了。

楼主:
http://www.sanlien.com.tw/web/sa ... 9D648257038001EFF8B

还真有这样的机器。看起来比三维雕刻机简单。

网友:
用刻字机就可以了

现在国产的最低价格有1000元左右的。

楼主:
回斑竹,刻字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想软件上是要改进的, 我昨天考虑了下这个机器工作的流程。
1.通过扫描仪将买来的纸模型图样输入到电脑。
2.和刻字机配套的专用软件(暂定名称 纸模大师 papermaster 1.0)对扫描的图形进行计算,生成刻字机走刀的路径。
3.操作者对生成的路径进行编辑。因为有的图纸没有画出纸模型必须的粘接面儿,需要人在剪的时候加上,这里的编辑主要是加粘接面。
4.刻图。
因为刻字机只需在材料上刻出图形,而纸模型是刻打印好的图纸,有个匹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基本上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