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马达和接受器一个电源?

楼主(2005-11-24):
各老大,小第一事不明
电机电源8。4V以上, 接收器要求4。8V
如何才能共用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老大,小第一事不明
电机电源8。4V以上, 接收器要求4。8V
如何才能共用电源?

电动遥控飞机的电机是通过"电调器"来驱动的,电调同时联接接电池、电机和接收机,它插到接收机上时不仅从接收机上获得“油门”信号,还反过来向接收机和联在接收机上的舵机供应稳定的5V电。

楼主:
哈哈  太好了
别笑我。。。。。电动新手。。。。

网友:
看了不回的准是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