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看看我的遥控问题.

楼主(2005-11-24):
我有T4VF一套接收机3只,原来是玩飞机的怕飞丢接收所以陪了3只。最近迷上放船自己改了一艘是小号手的1/350俾斯麦号昨天动力部分改好下水速度还不错,就是遥控距离超短只有大概20米的样子(接收机天线没有拉出船体),3只接收机轮流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原来我用该设备飞飞机的时侯500米的距离没有问题,跑油车200也没有问题怎么装在船上就不行了?准确的说是下水就不行了距离只有大概20米,不过在陆上测试100米也没有问题,下水问题依旧。
问题 就是上面的这些高手赐教。

网友:
要展开天线

网友:
接收天綫當然要拉齣船體暸~因為相當程度上妳的船殼有一定的屏蔽作用~

网友:
电机不转当然没问题,工作时会有干扰的

网友A:
我的船不用拉出天线都有近百米的遥控距离.我的船是木壳的.接收机天线在船舱内展开绕了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不用拉出天线都有近百米的遥控距离.我的船是木壳的.接收机天线在船舱内展开绕了一圈.

妳是弄得大圈么?那樓主是怎么盤的?

网友B:
天线拉出船体或接出船体。还有就是电机有没有加消火花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拉出船体或接出船体。还有就是电机有没有加消火花电容?

电机是加了消火花电容的,我的天线是绕在船体前部.

网友:
功放烧掉?

网友:
如果功放燒掉的話在岸上就不會有100多M的距離暸~

网友:
我以前也有著樓主的問題,在岸邊一直控制著船直航,結果在三十米左右就控制不了,後來我把接收器的天線接長到一米長,結果沒有了問題了。

网友:
不是吧~拉齣船體就好暸~接那么長沒必要~

网友C:
futaba,jr的接受机就没有这种问题,飞高的就有,要把天线拉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jr的接受机就没有这种问题,飞高的就有,要把天线拉长才行.

我用的就是futaba的设备呀,现在头大了就是想不去解决办法来。

网友:
我玩车的时候试过,天线垂直,和天线绕车壳上两个情况,控制距离差好远的,最后还是买了天线管,把天线竖来。你这情况和这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D:
我一般加104电容,接收机线剪断只留8cm,在上甲板找地方用0.1的钢丝做硬的天线长30cm左右焊一根电线和接收机线连接,原配的电机不能用火花太强,到电子城找好的电机。最好不要用齿轮箱,用两台电机串联正反转改装传动。舵面积要加大,不然转向不灵。我的F4B就是这样改的,从没有出现问题。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
今天又去跑船,问题依旧。引来围观者无数其中有幸遇小区保安一名,从其口中得知小区电缆正是由人工湖下横穿而过。(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加104电容,接收机线剪断只留8cm,在上甲板找地方用0.1的钢丝做硬的天线长30cm左右焊一根电线和接收机线连接,原配的电机不能用火花太强,到电子城找好的电机。最好不要用齿轮箱,用两台电机串联正反转改装 ...

我的建议不要剪短天线~船慢可能失控不明显~但是这个做法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跑船,问题依旧。引来围观者无数其中有幸遇小区保安一名,从其口中得知小区电缆正是由人工湖下横穿而过。(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有可能,在玩船的地方附近有干扰源!!!

网友E(2006-03-13):
天线垂直天线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