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蚂蚁十字军摔了,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5-11-24):
我的飞机是蚂蚁十字军双翼机,动力是辉胜普及外转子加15A电调,SG90一个控制副翼,2个SG50控制方向和升降,蚂蚁7.4聚合物电池,1047桨,接受机用的是T4VF配套的R136F重27克,因为后舵机接线太短,接受机只能放后面,重心勉强调到下翼30%处.可能是重心不对吧,,我的飞机在地面滑行3米就飞起来了,大角度爬升,在7,8米的高度摔了下来,还好设备没坏,,
不过有一个4克舵机在开到最大舵角是就嗡嗡的间断的响,大家能不能指点一下呀,,
我真的很想飞,前几天制作的第一个飞机在成功在有风的天气中试飞,可昨天中午第二次飞行就摔下来了,和今天的症状差不多, 请指点 ,不好意思,不会发图,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头轻了,抬头失速了吧……

楼主:
是啊,,根本不给我反映时间!!,猫大哥,怎么解决啊,重心太不好调了,!

楼主:
还有双翼机的重心应该是上翼面还是下翼面的 X% 啊?

网友:
用舵机延长线吧,重心位置综合考虑上下翼面。

这个飞机是什么翼型?

网友:
应该是重心太靠后了吧!头轻....爬升...速度不够...动力不足...失速...摔机!!

楼主:
是对称翼型,我没有延长线,还有其他方法吗?,,,感觉动力很足,

网友:
舵机这样是要烧的,不能响。

网友:
可能里边的牙轮坏了,要把坏的牙换掉,就好.

网友:
操作不当的可能性最大,重心在25-35%差不多了。第一次上天要调好升降舵微调。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舵机是SG50的,后来把那个响的舵机换到别的通道有不响了

,而原来不响的舵机却有点响了,症状就是最大舵量的时候叫唤!!

我的飞机上下翼面错开了3-4CM,上翼面靠前,上下翼面都是弦长12CM,而我的重心在下翼面的30%,

昨天晚上我把舵机重新靠前安装,大约向前挪了6CM,这样就把27克的舵机向前挪了6CM, 还把电池立起来尽量往前放,可这样重心还是变化不大,大约在下翼20%的地方,大家说这样行吗?,明天再去试飞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原来不响的舵机却有点响了,症状就是最大舵量的时候叫唤!!

我的飞机上下翼面错开了3-4CM,上翼面靠前,上下翼面都是弦长12CM,而我的重心在下翼面的30%,

昨天晚上我把舵机重新靠前安装,大约向前挪了6CM,这 ...

重心恐怕还是偏后着

楼主:
这种交错的双翼,重心放哪里合适呀,以上翼还是下翼为准呀?

如果还是靠后,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把升降微调稍微往上调一点会好一点吧?

网友:
舵机是不是被卡住了

楼主:
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飞行前,坠落后都没有发现有卡住的现象,,还应该是重心不对,
D:\模型飞机\图片-图纸\我的机群\rr

网友A:
双翼机重心应在上翼面的30%处左右,还有双翼机横截面大,阻力系数大,动力也不能太弱。
舵机嗡嗡响是,舵机电机齿轮间的空隙大了,或者是电位器不准。
可以参看我原来的仓身双翼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翼机重心应在上翼面的30%处左右,还有双翼机横截面大,阻力系数大,动力也不能太弱。
舵机嗡嗡响是,舵机电机齿轮间的空隙大了,或者是电位器不准。
可以参看我原来的仓身双翼的帖子

非常感谢!!,

楼主:
今天又炸了!!发贴留念!!

昨天把飞机修好,今天在机头加一块橡皮,重心勉强达到要求,

在北方,4点,天就快很黑了,抓紧试飞!!速度很快,重心还是有点靠后,不过可以飞,
学校操场有点风,不知不觉他就飞远了,抓紧往回搞,本人菜鸟,加上天有点黑,他转着圈越飞越远,越飞越高<当时心里一想事不好,>他在我们5层坡屋顶的校办工厂实验楼上转,我赶紧收油,突然一声巨响!!,我拎着遥控器先冲过去转着工厂跑了一圈,又问了问目击者,确信他在楼上,可实验楼的们都关着,动了遥控器,听见他在转动的声音,很着急!!在北方白天就是零下,晚上更是不得了,他的电源还开者呢!!不能等到明天,恨不得爬上去,看了看没梯子,,冷静一下,想起我的一个同学的老乡在这里跟着老师做实验,赶紧联系上,一口气爬到5楼,却发现他躺在3楼的阳台上,   原来他先一头扎在楼顶的坡屋顶上又滑下来掉在3楼,摔了2次.残哪!!!七零八落,,设备问题不大,飞机修复得费很大精力,

今天白天买的睡袋用上了,今晚上在班级教室包一宿,修好他!!其实有时炸机也很刺激!!呵呵

网友:
重心靠后了,往前移动电池

网友:
我跟楼主有相同的经历啊~
自己做的 P38 造型的飞机 因为双机身 重心靠后了 什么都拿到最前边了 重心也只能勉强到 机翼 40%
小油门跑正常 想快点吧~
谁知道一推油门 来了个非常快的筋斗~
诶~ 动力太猛也不好。。。。。。(920G推力)

网友B:
还有 我也是北方的~
黑龙江七台河~(别说不知道 矿难刚死 160多人)

网友C:
舵机在最大舵量的时候响有可能是发射机的信号偏离正常值太多,导致舵机已经达到了最大舵量,电位器仍然不能平衡,所以一直就抖动。常见于翼龙等劣质发射机

网友D:
大伙们!!!重心靠后了能爬到7。8米嘛?

网友D:
是不是拉杆过了?没把握好?

网友E:
我和你一样。摔法一样,机机一样,买的地方也是一样的。不过我没你幸运。我买回来的十字军,机身中间那节泡末是装倒了的,我把他锯开掉了个头连起来的。飞机上下翼都是断的。又用胶沾起的。整个机机装好花了一天多的时间。还没飞看上去就伤痕累累了。下午出去飞的。飞了10秒,报废了。拆下设备烧掉机机开车回家了。这就是我第一次飞固定翼的经历

网友F:
飞机设计缺陷,同E300一样问题.要想调好重心除非电池外挂

网友G:
玩笑话,你飞过?

网友F:
别说是这个双翼...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否还有印象

网友H:
向黑龙江的弟兄们致敬!
现在你们那儿室外多少度?电池还能正常放电吗?
======================
今天北京的天气还不错,可惜我不能飞。

网友G:
还可以,油的不能飞了,电动的还可以,在室内飞,马上要组织室内飞行比赛了,呵呵

楼主:
好久没来了,
我的电池放到最前面了,而且是立起来放的,极限了!!,我已经把后面两个舵机往前移动的两次,有8厘米呢!连杆也变的很长.还是不行,只能用舵机延长线了,再往前移动接受机.
上次摔机发现我的铃铛轴已经弯了,低速不太明显,高速震动很大,而且有明显的摩擦的声音,
我觉得这架飞机的副翼舵机位置不太好,拆卸太不方便,尽管仿真度高了,对于我这种菜鸟来说,说明书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蚂蚁大哥的东西很实惠,期望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

网友G:
-25度,电动在室内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