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自己焊接电池的电极的?

楼主(2005-11-24):
买了几块电池,可是电极焊上,稍微一动就掉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請高人指教!

网友A:
我的方法:100w烙铁+氯化锌+无水乙醇。要点:焊接迅速。

网友B:
啥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100w烙铁+氯化锌+无水乙醇。要点:焊接迅速。

能焊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电池啊?

聚合物锂电啊,电极又很软,焊了几下没焊好就不敢动了,断了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聚合物锂电啊,电极又很软,焊了几下没焊好就不敢动了,断了就废了

焊接前先将电池焊片头部用刀片刮干净,镀好焊锡,再汗腺,焊上后,用电极把线卷住,包你满意!

网友:
实在焊接不上,就不要勉强。

用2块小木片 2个小螺丝,做个夹子,把2个电极片夹中间,也很牢固的。

网友:
把两块电极片叠在一起,用一细铜丝在上面绕圈圈,将两电极片捆起来,然后在铜丝上面上锡,OK

网友:
有专门的电池焊片卖的啊,再说电子市场有定做的,给点钱让他给做好在包上热缩模很漂亮的,呵呵!
我刚做了个7.2V的六节猪仔电池(MINIZILLA用的),用1200MA的电池,全部做好才50块

网友:
专门的电池焊片,小碰焊机碰焊,一般电子市场有做的(做专业电池的地方),我们这里是一组10元,在让他给包上热缩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