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镍镉镍氢更耐用

楼主(2005-11-24):
如何冲电和放电?是否和锂电一样严格呢,

网友A:
简单点说:满充满放,先放后充,尽量慢充(0.1C 12-14小时)。

网友B:
个人认为:首先可看电池质量,质量一般的话按2楼说的比较好,
我就一般用0.5C冲的.

网友C:
要充满和用完,或者通过充电器放完电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