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运动机动力升级问题

楼主(2005-11-25):
原配动力不足,想上无刷请推荐一套。另450XL升级后,退下一套亚托25A电调+420LF
电机
能用否?是否需要改装?

网友A:
不需要,直接上,我用的是亚拓的35A电调+400LF电机,直驱,动力强劲的很。。。

网友B:
配桨是个课题!?

网友C:
用4寸或者5寸,2800KV的带6寸以上负荷太大

网友B:
4-5寸桨飞翼龙

网友D:
4寸桨飞翼龙?会不会速度太快了啊?变成的战斗机咯。

楼主:
原配的浆或云舞者的浆行吗,如何安装?还有电机的散热问题。谢谢。

网友E:
用7060浆吧

网友F:
我这里有kv2000的 B28电机 直驱 7032 就好了
11V 转速有 16000转
估计太猛
还是外转子实际便宜些
嗯
周六回来争取上录像,我得电动飞机已经速度赶超油动飞机啦

网友G:
我也是刚学的,内转电机是不可以用到5寸以上浆做直驱的哦,不知道对吗?

网友H:
无刷带个小桨太恐怖!和喷气机效果差不多了!翼龙的空间所限最多只能上8*X的桨.升级的余地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