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启迪的无刷套装,有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5-11-25):
昨天收到启迪无刷,看到电机和电调都是三根线,我是电子盲啊,应该怎么接线?

第二个问题,电池上面有两个接头,一个四根线一个两根线,分别做什么用??

第三个问题,11.1V锂电的充电器在电子市场可以买得到吗?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谢谢大家,没有充电器我不能马上改到无刷啊

网友:
电机和电调对应颜色接线就可以了,如果想让电机反转,就把任意两根线反接。
两根的插电调上,四根那个是平衡充电的吧
充电器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晕,楼主真是够盲的啊,这些都是基本知识啊,难道楼主是第一次开始玩模型?

网友B:
买电池却没考虑过需要充电器?可千万不能用非锂电充电器乱充,搞出火灾就不值得了,最便宜的专用锂充三十多元,买的时候说清楚是三串锂电用的.
那的平衡充接口利用起来会比较好,电池的循环寿命次数会长很多,平衡充一般要二百元起,要是稍微有点动手能力,可以在二手市场上淘三个柯达数码相机充电器和小插座,自已组一个平衡充,百元内可搞定,精度高,保护措施足.
这个电池如果飞翼龙的话,太轻导致重心偏后,技术不太娴熟的话最好通过机头压配重(或机尾偷轻),把重心调回来,不然容易大抬头,浪波飞,失速坠地.

网友C:
楼主电池哪儿买的  好多米?

网友:
可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平衡充锂电了,13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楼主真是够盲的啊,这些都是基本知识啊,难道楼主是第一次开始玩模型?

呵呵,本来就是第一次玩模型啊,各位给我上上课回头请各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池哪儿买的  好多米?

在启迪那里买的套装,锂电具体的价格你问问启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电池却没考虑过需要充电器?可千万不能用非锂电充电器乱充.........,要是稍微有点动手能力,可以在二手市场上淘,百元内可搞定,精度高,保护措施足.

谢谢你朋友,能否告诉我三个柯达数码相机充电器和小插座,自已组一个平衡充怎么做????另外可否用其他手机或数码相机充电器做??

楼主:
那么电调上画红圈的那个小插头有个跳线冒,插上和拔下来各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电调上画红圈的那个小插头有个跳线冒,插上和拔下来各有什么作用呢?

插上用两串锂电7.4v拔下用三串锂电11.1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用两串锂电7.4v拔下用三串锂电11.1v.

那么不拔下用三串锂电会怎样?

网友:
贵价的放电性能好的锂电要严格按两串三串跳线来用,便宜的锂电按三串用可能很快就保护而放不出电,所以经常也按两串设置来飞,很多时候也不会怎么样,只是要自行控制放电时间,不然就是容易过放,电池用上几次就性能下降,涨大肚子,接着的报废.恶劣一点就是飞到空中全部断电,包括所有舵机没了反应,这种"高规格的待遇"得用放电性能好的电池才有机会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朋友,能否告诉我三个柯达数码相机充电器和小插座,自已组一个平衡充怎么做????另外可否用其他手机或数码相机充电器做??

手机的充电器的控制芯片一般都是控制500mA以下的,功能和精度差.其他数码相机的一般也行,主要看电流大一点的好,还有如果接口的极片很多的就难说了,可能是需要与特定的电池保护电路配合来控制充电的.
怎么做我说不清,事实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找一个配合的四极小插座,用电表量一下电池的平衡充接口如果你能感觉清晰那四根线的关系,就会明白充电器怎么接,说到底平衡充不外就是几片电池各自"独立充"

网友B:
第一次玩模型还是玩简单点,搞得越是复杂挫折越多,乐趣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玩模型还是玩简单点,搞得越是复杂挫折越多,乐趣越少!

呵呵,各人看法不同,第一次玩模型是玩简单点容易入门,但是复杂了可以让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到知识,得到更大的乐趣,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楼主:
看完stccs111的回复,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图中黄线与黑线为3.7V,黑线与红线3.7V,红线与绿线3.7V,黄线与绿线是11.1V,这应该是三块电池的关系吧?如果是这样,那么黑线既是第一块电池的负极也是第二块电池的正极,红线类推,使用三个柯达冲会有6根线,能否给一个接线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就这么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么联。

谢谢飞狐的帮助,可是我量电池的黄线是正极,是否应该按照图中红笔画的那样去接线呢?

网友:
既然你拿表量了,应该不会错了。那就按你画的联。

翼龙是 后推动力,马达需要反转。那个接线你也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