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偶打算KT板做个F16 有个问题希望大家说说

楼主(2005-11-25):
我不想按照图纸那么大的做,想做小点 打印图纸时候怎么办?怎么缩小啊?

还有做好后  外表应该涂一层什么东西来掩盖那些接点?

网友:
图纸等比缩放,,,。。。。
机机外面打泥,修平。。。。·#¥#·!

楼主:
图纸是 .pdf 格式 咋个缩小哦  不可能打了再去复印三~~~~~~~~~

网友:
台湾的网站上好象有个打印缩小程序,,,但我不会用...你去找下看,,,

网友:
干脆照好迪的那个f16做最省事啦

楼主:
没找到   哪位同学有办法???

网友:
我的办法:先转成cad文件,然后用autocad打印,爱打多大就打多大了

楼主:
同志们  F18做好鸟

网友:
变成F-18了?上来看看啊

楼主:
是 啊 F16 图纸没找对    就做F- 18了  最麻烦的是削那个 机头了  还有坐舱了

对了这个飞机 动力咋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啊 F16 图纸没找对    就做F- 18了  最麻烦的是削那个 机头了  还有坐舱了

对了这个飞机 动力咋选呢?

做好了还没选动力?

俺都是根据动力来做飞机的……

说说空机的尺寸重量……

楼主:
飞机长1M 空机重量200多G接近300  咋选动力呢?

楼主:
还有就是 KT咋上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 .pdf 格式 咋个缩小哦  不可能打了再去复印三~~~~~~~~~

我找到了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d=24911&fpage=2

网友(2008-09-23):
KT咋上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