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大家看有没有可能制造个线切割机

楼主(2005-11-25):
我看了哈线切割机,很简单,如果不做数控的,就手动操作应该很简单的,就是
电机
+导轮+磨丝就应该可以了,再做个架子应该能够实现。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

网友:
从来没见过有手动的线切割!

网友A:
以前有用靠模的,也有用光电跟踪的,不比数控的简单,都要有高精度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驱动的XY工作台,还要有间隙控制电路,快走丝的还要有换向及换向时切割电源暂停等很大一部份电路,工作液飞溅,电源一般是三相的,所以家用和DIY并不好办,我这以前有处理旧的线切割机,2K多就卖了,因为现在的切割高度要大得多,老机器改不了,还有锥度,慢走丝,等新技术,DIY的难度很大,

楼主:
哎,看来没搞了

网友B:
自己造一个高精的,又有多种功能的难度的确很大!!不过如你所说的台子用来下直料的确不错!!我想假如是自己用的话也不会用来下太厚的料的!!机械方面不难(即使是数控的,现在网上DIY雕刻机的很多数控二维的坐标台技术不难!!!),但电源电路方面的确比较复杂!控制间隙的电路,间隙过大不放电挨上有不行,还有走丝,断丝保护!!......这方面的要好好准备资料啊!!

网友C:
用线切割机切板确实很好,谁有电源技术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