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并绕!与单粗线绕,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5-11-25):
如题

网友:
三线并绕可承受的电流会比单线绕大,这是指同样空间里。

网友A:
这是电流的集肤效应,电流喜欢在导线表层流动,3线比1线表面积大,所以电流3线比1线大.

楼主:
那就是说3比1的产生的电磁效应大!是吗

网友:
是的,截面积一样大,3比1大.

网友:
业余情况下,same

网友:
多线并绕和单线绕,会有明显的差异!
多线并绕马达的启动速度较柔和,单线的比较爆。
多线的效率更高。
多线的线表面积大,更利于电流通过。

网友:
还不如用粗一点的线

网友B:
各位有比较过吗?为何多数的商品电机是单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有比较过吗?为何多数的商品电机是单线啊?

就是啊,既然是多线的好,为什么不做成多线的呢?

网友A:
多线难摇,你见过动力电池导线单线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既然是多线的好,为什么不做成多线的呢?

对电调的要求也高啊....能支持9T双线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线难摇,你见过动力电池导线单线的吗?

动力电池导线如果是单线的话会很硬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既然是多线的好,为什么不做成多线的呢?

多线的对绕线要求高,技术不过关就容易杂乱。

网友:
多线比单线更能充分利用转子的空间

楼主:
又什么只用3线不用4线呢

网友E:
用多线并绕,只是为了方便些。

单线太粗后不好绕
集皮,还不致于吧,频率没那么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什么只用3线不用4线呢

就是,为什么不用5、6、7.....线哪!!!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线太粗后不好绕
集皮,还不致于吧,频率没那么高呀。

我在成都读书的时候,参观发电厂时,里面输送电缆都是四芯的,用一个X撑开,谁都知道那个频率是50Hz,比起无刷电机里的低得多吧.

网友:
多线的成本要高些吧,制作起来要麻烦些,用在电调调制频率高的上面有明显好处。

网友:
如果单线的横截面不是圆形,而是扁椭圆型

由于趋肤效应,表面积不就变大了吗?也不用搞2,3线,难绕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如果没有扁椭圆型的线,把较粗的线压扁了用,应该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有绕3线,4线,5线,6线的电机
有扁椭圆型线绕5T,6T的电机,京商就有,这电机电流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电调的要求也高啊....能支持9T双线的电调.. [/quote
具体来说下电调怎么配?是由于多线后电机内阻变小对电调的性能要求高了吗?
不好意思,又翻老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成都读书的时候,参观发电厂时,里面输送电缆都是四芯的,用一个X撑开,谁都知道那个频率是50Hz,比起无刷电机里的低得多吧.

这个好像有另外一个解释:单根的粗电缆不好弯不好盘,分成几个小一点的盘起来方便些。

网友(2006-06-20):
1.三线绕法,线比较密集,有利于热的传导! 散热比单线好。
2.电机转速高时,线圈流动的是高频交流电流,高频交流电流有集肤效应(电流集中在导线表面流动),三线绕法表面积大,在截面积相同时能通过更大的电流。

网友:
其实大家发现过纱包线没有。就是很早以前收音机天线上的那根线啊。绕在磁棒上的。里面有很多股的。就是为了提高Q值。可是也没见有人用那东东绕电机吧。不要说那绕太细。总直径算下来也有0.5mm以上的。里面一般都有十几根铜丝。而且相互是绝缘的

网友G:
单线绕,越粗越难绕,线径1.0mm以上时通常用双线或多线并绕。
同线截面积时,单线的额定电流大。
同等线槽截面积时,单线满槽率小。
其他条件相同时,单线的耗铜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流的集肤效应,电流喜欢在导线表层流动,3线比1线表面积大,所以电流3线比1线大.

 你的转速有多少百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成都读书的时候,参观发电厂时,里面输送电缆都是四芯的,用一个X撑开,谁都知道那个频率是50Hz,比起无刷电机里的低得多吧.

那是力学原因还有防止电阻不均造成过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线绕,越粗越难绕,线径1.0mm以上时通常用双线或多线并绕。
同线截面积时,单线的额定电流大。
同等线槽截面积时,单线满槽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线绕,越粗越难绕,线径1.0mm以上时通常用双线或多线并绕。
同线截面积时,单线的额定电流大。
同等线槽截面积时,单线满槽率小。
其他条件相同时,单线的耗铜量小。

赞同27楼的说法。

网友H:
多线是为了提高满槽率,见过5线的
无刷电机线圈中磁场变化频率可以达1k-2kHz(14极外转电机12000转时1.4kHz),需考虑趋肤效应.
3-5线并饶比较合适

楼主:
经过不段的试验还是用4线比较好(效率和易绕性)》》》》》》》纯属个人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不段的试验还是用4线比较好(效率和易绕性)》》》》》》》纯属个人想法!

好像最好是7线吧? 几何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线是为了提高满槽率,见过5线的
无刷电机线圈中磁场变化频率可以达1k-2kHz(14极外转电机12000转时1.4kHz),需考虑趋肤效应.
3-5线并饶比较合适

我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I:
关于skin effect 趋扶效应, 要不自己考虑一下吧, skin depth = sqrt(2/ (2*pi*f*u*sigma)) =  wavelength /(2* pi ).

你想象一下你的波长是多少, 线的“厚度“ 又是多少, 自己计算一下徐不需要。

个人经验, 频率少过10M的 可以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skin effect 趋扶效应, 要不自己考虑一下吧, skin depth = sqrt(2/ (2*pi*f*u*sigma)) =  wavelength /(2* pi ).

你想象一下你的波长是多少, 线的“厚度“ 又是多少, 自己计算一下徐不需要。

个人 ...

开始有点深奥了

网友J(2006-07-22):
讨论好象进了死胡同。
    玩音响的人知道音频在每秒上万赫兹时才会考虑集肤效应,电机不过秒钟几百转,影响不会太大。而考虑直流电阻也不对。

    影响电机转速的主要原因应考虑感抗和扭力。

    受到较大负载时决定转速的是扭力大小(牛顿定律)。而负载小的时候接近空转时影响转速的主要原因是感抗。

    感抗与绕组有直接关系,双线并绕实际相当于减少了漏感,因此双线或多线并绕可以减少感抗提高转速。

    双线并绕或多线并绕的方法更适合于大扭力多绕组的电机。

    以上所述均为猜测,希望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讨论好象进了死胡同。
    玩音响的人知道音频在每秒上万赫兹时才会考虑集肤效应,电机不过秒钟几百转,影响不会太大。而考虑直流电阻也不对。

    影响电机转速的主要原因应考虑感抗和扭力。

    受到较大 ...

网友:
四驱车?(轨道那种)经常有改制电机绕组的文章,似乎双线较好,反而双线以上的扭力下降。

网友K:
哈哈~~~,说简单点,就是为了更多的利用铁心那点有限的空间。同时也为了更方便绕制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说简单点,就是为了更多的利用铁心那点有限的空间。同时也为了更方便绕制线圈。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了.
实际的话,在平跑上面是这样的:
单线的起步很够力气,对出弯很有帮助
多线的在中速和高速时候更快点.
3线是极限,4线的话性能感觉不如2线的.
无刷可以多些线,有刷不行,因为接头成问题,自己动手做个6T以下的4线以上的就明白了.
因为高温会把线头摔开,普通手工焊不好.

网友:
双线的会不会比单线的更省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