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驱动电路电机

楼主(2005-11-25):
今天找到一只电机,自带驱动电路,我在华科尔HM36试过,挺好.用12V电连续开动电机一小时,电机温度只有三十几度,下一步准备把它装到36里.(不知如何上图呀,救命)

网友A:
什么上面的电机?

网友:
关键是转速和功率
能转未必35号机能用

网友:
是微型水泵上面的吧?

楼主:
应该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什么上面的电机?

功率,转速都没问题,比CD电机要强,我的手都冒烟了,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上面的电机?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ME,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