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3D”?

楼主(2005-11-25):
各位大虾:

什么叫“3D”?  区别于“3D”的概念是什么?

“3D”应该不是指“三维”吧?

新兵求教

网友(2005-12-30):
“3D”应该不是指“三维”吧?
个人理解:3D包括X、Y、Z三个轴向
2D只有X、Y两个轴向

网友A:
3D是个项目的名称,和3C一样,3D指的是特级飞行,3C指的是常规动作飞行

网友:
3D 就是 there dimension 三维

其实就是三维花式飞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长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是个项目的名称,和3C一样,3D指的是特级飞行,3C指的是常规动作飞行

网友B:
3D  就是  D  D  D

D D D就是  “当、当、当..........................

网友(2006-02-28):
引用 网友B:
3D  就是  D  D  D

D D D就是  “当、当、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  就是  D  D  D

D D D就是  “当、当、当..........................

             顶、顶、顶

网友:
当...当...当...就是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