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f6原装充电器冲发射电要多就才能充满

楼主(2005-11-25):
用ff6原装
充电器
冲发射电要多就才能充满

网友A:
如果你用原装充电器充,一般要充一晚上,第二天电就充好了。
但是原装充电器实际只是一个普通直流电源,对电池的损伤很大。
我现在都不用它来充。
建议你用镍氢电池组专用充电器充,对电池好,而且也充得快。

网友B:
我FF9的充电器充电电池就70MAH,我的电是1800MAH的,所以我一充就充一天

网友A:
原装的充电器对电池不好,它的充电方式叫涓流充电,可以长时间充,理论上不会过充,但对电池来讲是慢性自杀。

网友C:
电池装在发射机内充电会影响设备可靠性和寿命的。最好拆出来单独使用专门充电器充电。
因为镍系列电池在充电的时候会有腐蚀性气体溢出,电池容量寿命就会缩短,腐蚀电路板和各种触点,同时原配充电器充慢后不会停止,充电过程中不断发热,热量积聚会引起电路元件提前老化,害处多多。如果设备不常用就没必要讲究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