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做“鸡,向大家请教心得,已上图!

楼主(2005-11-25):
准备做个这种鸡鸡玩玩

手上有7.4V,300MA电池,大约20克重,四驱车130马达,主要看中了双轴承,还有稀土磁钢,也是目前找到最小,力量也基本够。可能找个电直的N60小马达会更好吧,另外还有2个9克舵机,微型接收机,电调也换细线,130马达应该够了!

疑问现在推力可能100不到,80克左右,鸡鸡总重大概120克左右,能飞吗?  另外请教大家这个飞机是副翼转弯吧? 加升降舵,2个舵机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了,这是天方夜谭?

录象 当然不是天方夜谭,这个录象泄露了秘密,还没有见过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
混控+联动,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做个这种鸡鸡玩玩

手上有7.4V,300MA电池,大约20克重,四驱车130马达 ...

你说的这些东西能把飞机做到120克?

楼主:
你说的这些东西能把飞机做到120克?

我的电池才20克左右,130电机算20克,2个9克舵机20克,接收5克左右,电调我把外壳都扒了,线也换细了,5克最多,支持130电机应该能挺住,设备总重才70克左右,我做KT的,翼展50CM左右,不带机轮什么的,120克总重应该差不多

网友:
请教老鸟

不错,我也打算做图打好了,长1000mm,翼展660,希望可以控制在400g以内,这样我的动力应该可以的(380-450g拉力),呵呵结构瞒简单,就是不知道好不好飞,录像中的飞行尤其是降落太厉害了。还有请教老鸟,重心应该在哪里呢,还有电机要不要上拉和左拉

网友B:
20克的电池电压是多少?电压低了接收机和舵机不工作,电压高了四驱车的电机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克的电池电压是多少?电压低了接收机和舵机不工作,电压高了四驱车的电机受得了吗?

自己买的300MA3.6V电池,2片串连,每片才7克多,2片焊好以后20克左右,昨天试飞失败,可能电池放电差了点,也跟自己技术有关系,毕竟这种鸡鸡不大好飞。130电机完全没有问题,原来的粗线高速转子有点烫,换了普通细线转子好多了,这样对电池可能也好

楼主:
昨天试飞的空机,还没有涂装,测试后感觉电池放电弱了一点,但是应该可以飞,昨天试飞的场地太小,而且自己技术差,所以没飞好,可能做大一点会好些,动力也可以上强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