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46级发动机吊机用什么型号浆,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5-11-25):
如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7的就行了

网友:
要12*4吊桨

11*6/7普通桨或马刀桨都是快速桨,不适合吊机用
通常吊机适配:30级11*4,40级12*4,60级13*4

网友:
11*4

网友:
我用40的机器带12*4的桨非常好用

网友(2006-02-17):
11X5或12X4

网友:
(转帖)经常有些刚刚接触航空模型的朋友,对各级模型发动机在磨车阶段、实际飞行阶段以及各种不同使用环境、不同使用方式、用途的配桨选择方面不甚了解,配桨存在随意性,因此导致发动机或飞行机无法全面发挥工作特性,下面我们将二冲程06 - 180以及四冲程52 -400级模型发动机在各种情况下应采用的适用螺旋桨及适用油箱列表如下,希望能给您提供参考: 发动机级别        适用桨范围(桨距 X 螺距)        适用磨合桨(桨距 X 螺距)        适用飞行桨(桨距 X 螺距)        适用油箱容积(毫升:cc)
二冲程模型发动机螺旋桨的选配
06        5 X 3,6 X 4        5 X 3, 6 X 4        6 X 4
09        6.5 X 4,7 X 6        6.5 X 4,7 X 4        7 X 4
10        6.5 X 4,8 X 4        6.5 X 5, 8 X 4        7 X 4        80
12        6.5 X 4,7 X 6        6.5 X 4,7 X 4        7 X 6
15        7 X 6,9 X 4        8 X 5, 9 X 4        7 X 5, 8 X 4        100
20        8 X 5,9 X 6        9 X 5, 9 X 6        8 X 5, 9 X 4        120
21        8 X 5,9 X 8        9 X 5, 9 X 6        8 X 6
25        9 X 4,10 X 5        9 X 6, 10 X 5        9 X 5, 9 X 6        140
28        9 X 4,10 X 5        9 X 6, 10 X 5        9 X 6
30        9 X 6,10 X 5        9 X 7,10 X 5        10 X 6,10 X 5        180
32        9 X 6,10 X 6        10 X 6        10 X 4
35        9 X 6,11 X 4        11 X 4,10 X 7        10 X 7,11 X 4        200
36        9 X 6,11 X 4        11 X 4        10 X 7,11 X 4
40        9 X 8,11 X 8        11 X 7,11 X 8        10 X 7,11 X 6        220
45        10 X 7,11 X 6        11 X 8,11 X 6        10 X 7,11 X 6        240
46        10 X 7,11 X 6        11 X 6        10 X 6
50        10 X 7,11 X 7        11 X 8,12 X 7        11 X 7,11 X 8        260
53        10 X 7,11 X 7        11 X 6        10 X 6
60        11 X 7,12 X 8        12 X 9,12 X 7        12 X 7,12 X 8        300
61        11 X 7,12 X 7        12 X 6        12 X 6
75        12 X 7,13 X 7        13 X 7,13 X 8        12 X 8,12 X 9        350
90        13 X 9,14 X 8        13 X 9,14 X 8        13 X 7,13 X 8        400
91        13 X 8,14 X 6        14 X 6        13 X 6
108        14 X 8,15 X 6        15 X 6        14 X 6
120        14 X 8,16 X 8        16 X 8        15 X 6
180        15 X 10,19 X 5        19 X 5        16 X 12
四冲程模型发动机螺旋桨的选配
FS52        11 X 7,13 X 4        13 X 4        11 X 8
FS65        11 X 7,13 X 4        13 X 4        12 X 6
FS80        12 X 7,14 X 6        14 X 6        13 X 6
FS91        12 X 7,14 X 6        14 X 6        14 X 6
FT160        14 X 6,18 X 6        18 X 6        15 X 8
FS400        18 X 12,12 X 18        12 X 18        18 X 8

网友:
普通飞行用11×6,吊机用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