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驱动450TH有困难

楼主(2005-11-26):
我的好盈电调(最新版)无法适应FF9的油门行程油门要推到40%才能启动并且驱动450th电机启动困难,我试过各种启动模式和进角还是启动不理想!何解?

网友:
1。先设定电调油门行程!设置方法参考电调说明书!
2。启动困难估计是因为你的电调没有升级软件,老版的好盈电调需要升级!

网友:
给“好盈科技”发短信,向他咨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好盈电调(最新版)无法适应FF9的油门行程油门要推到40%才能启动并且驱动450th电机启动困难,我试过各种启动模式和进角还是启动不理想!何解?

1.请先设定油门行程,方法: 开启遥控器电源,将油门打到最大,将电调接上电池,会听到 “哆人咪”,然后听到“哔-哔”两声后,将油门打到最小,会听到 “哔” 一声,就行了。
2,启动 450TH 请设为 柔启动模式 启动,即启动模式的 第2项,设定方法见说明书。如果还是不行,则只有两个原因:(1),电机齿和大齿卡得太紧,(2),电调为旧版电调。
具体请 PM 给我,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试过楼主的这种情况,我根据好盈给我的建议就是驱动450TH把启动方式设为是“柔和启动”把进角设为“中进角”后启动也是偶尔会启动不正常,给人的感觉是不太可靠!上个星期日飞450XL的时候甚至会在大油门的时候电机会咳嗽,后来把进角改为“高进角”后这个现象才消失。建议好盈科技再好好测试一下450th和电调的兼容性问题,祝你们的产品性能会更进一步!!!

楼主:
油门行程已设好,电机也能勉强起动(是勉强起动,因为油门要打到40%,马达在启动的临界点很容易停转并发出`叽...'叫).但把飞机断电遥控关掉一段时间再接电问题又来,听到`多哪嘧' -吡-吡两下就什么都没反应了,推油门就发出`嘀嘀......叫'.再把油门行程设好又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已设好,电机也能勉强起动(是勉强起动,因为油门要打到40%,马达在启动的临界点很容易停转并发出`叽...'叫).但把飞机断电遥控关掉一段时间再接电问题又来,听到`多哪嘧' -吡-吡两下就什么 ...

你的电调该升级了,我的没升级之前跟你的现象一样!

楼主:
请问怎么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