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不够时,我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2005-11-26):
总感觉电池力量不够,
飞机几个起落就不能离地,
还没过上瘾就又得充电……
于是把控制主旋翼的连动套件中的两根拉杆网外旋长了5圈,
这样主旋翼角度加大了许多,
再试飞……感觉升力增大了不少!
(代理商说早已调好无须再调……看来不能全信啊呵呵)
原来只能飞15分钟的电池,
经过这样调整,
竟然折腾了45分钟哦!

网友:
45分钟???严重怀疑,什么飞机?什么电池?

网友:
桨叶角调到90度了吧???

网友:
吹牛了吧,楼主!!
听你说应该是正向罗距大了些。

网友:
可能是5块电池飞了45分钟吧

网友:
牛噢,能飞45分钟...

网友:
懵了,这么厉害?

网友:
螺距

螺距增加了后尾浆转速不足.尾部不稳定.不好控制.

网友:
增大了螺距,但是螺距太大,尾巴会打转的!
你能飞45分钟,什么电池???

网友:
呵呵 我就不说什么了。

楼主:
挖反应这么强烈!
不好意思哦,
我说的是“折腾”了45分钟,
就是起来落地起来落地……嘿嘿!
现在本后卫只有一块电池可供折腾,
每次飞完还得调整,
楼上说的对哦,
螺距调整是带来了尾部打转转的问题,
正找合适电池捏,
偶这里没有配件没有模型店没有模友……好痛苦好寂寞!!!
只好孤苦伶仃地在黑暗中摸索折腾啊、、、、、
谢谢大家关注(好感动、、、、)

网友:
不可能,嘛电飞45分。5块差不多。

网友A:
这位朋友用的是汽车上的铅酸蓄电池

用4平方的铜线接到机机上,然后让令一个人抱着电池,机机飞到哪人跟到哪
呵呵,开玩笑的,别生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平方的铜线接到机机上,然后让令一个人抱着电池,机机飞到哪人跟到哪
呵呵,开玩笑的,别生气啊

有道理啊,
一言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