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UTOCAD设计的电动飞机(欢迎指正)

楼主(2005-11-26):
其中副翼没画出。

网友A:
可以啊,哪天也教下我吧

网友B:
什么啊 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C:
看不到!!哎!!

网友D:
练习练习是可以的
用AUTOCAD做立体图,效率太低,练习一下是可以的。真的要搞造型,可用的软件多了去了

楼主:
用AUTOCAD做立体图,效率太低,练习一下是可以的。真的要搞造型,可用的软件多了去了
说的对,当初我的目的,就是想练习一下,学习使用是最终目的

网友E(2006-08-13):
画平面图也不错!
AUTO CAD画平面图还是不错的,画3D图我一般用SolidWorks或UG,在设计时就可以把重心位置调好了,飞机重量也可以算出来,比画平面图花的时间要少很多。

网友F:
各位老大,能详细讲讲怎么样将大图cad的设置打印到a4的纸张,以便拼解.

网友F:
走神,望留地址了,
fax2643@1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