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拖板买不到,请大家帮忙推荐钻铣床

楼主(2005-11-26):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台钻铣床,要精度高点,刚性强的,回家自己改数控

网友A:
可以买到,但是我觉得不合算,还有那个钻铣床不耐用,做雕刻来来回回磨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到,但是我觉得不合算,还有那个钻铣床不耐用,做雕刻来来回回磨损很大

网友:
泥巴你自己说的那个不是滚珠的。不过实际使用和雕刻机也是有区别一个不可能不停的移动,雕刻机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