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克小飞翼终于上天了

楼主(2005-11-26):
拆了一个坏的GWS-5克舵机

直接用一级减速

就不信搞不掂你这小玩意儿

网友A:
不错,不错,
遥控器是火柴盒小车里的吧?

网友:
有意思
楼主手艺不错啊

网友:
电动小风筝...不错不错

网友:
漂亮,精致,室内飞,最休闲了,不用到处找地方

网友:
手工桨做的不错,再打磨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B:
是不是只调电机转速啊?自动盘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遥控器是火柴盒小车里的吧?

是火柴盒小车里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调电机转速啊?自动盘旋的?

电机转速只能是开和关,因为不是比例的.
等装上电磁舵就可以转向了.原来用电机做转向,力量太大.

网友C:
尾转向电机可用手机里的小振动电机改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题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火柴盒小车里的遥控.

是什么火柴盒小车啊, 我也想弄一套这种微型遥控设备.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D:
电磁舵一直搞不清什么原理,能帮我作一个样品吗?我研究研究

网友:
还不错,应该室内飞行应该不太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舵一直搞不清什么原理,能帮我作一个样品吗?我研究研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去这里看吧.

网友:
一次可以飞多久呀?漂亮!

网友:
不错啊,要是有飞行录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