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设置菜单里exp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5-11-26):
ff6设置菜单里exp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改变手柄在中点灵敏度。

网友B:
也就是可以靠这个来调整摇杆的手感,如果你调的灵敏些,那么打舵的舵量就需要小一些,如果你调的迟钝些,那么舵量就要大一点。根据个人的习惯而言。
我请教了几个高手,他们都是设置在20-25左右,如果为0 的话,太灵敏了,这样你给油的时候会干涉到副翼,打升降舵的时候会干涉到尾桨,就是这个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