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70减速组的推力

楼主(2005-11-26):
普通版370减速组用7.2V电源配10*4.7桨拉力是不是有330克?如果加电压到9.6V推力会增加到多少克?

网友:
可看减速比!!!的

给你一个参数作参考:1047桨4900转/分,有420克左右的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力大约有200克吧。

200克减速比为6.5比1

网友:
常见的,普通版的200克是差不多了,加强版的有350克。

这里说的是一般所见的普通370。

有强力370可以达到500克,甚至,我遇到过650克的。

网友B:
甚至,我遇到过650克的。
当时那电流有多少??收集数据作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那电流有多少??收集数据作比较

记得是9A还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