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了金属的前辈请进

楼主(2005-11-26):
想升级金属配件,听说比塑料的轻,是真的吗?摔机后会变形吗?谢谢

网友:
小摔一般不变型 但是要看运气 金属件很好用 重量就不知道轻不轻了

网友A:
金属件是好东西呀。装上后飞机反映比较灵活,不容易摔坏。我两架飞机都全升成金属的了。昨天有一架摔了,只坏了主轴横轴和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件是好东西呀。装上后飞机反映比较灵活,不容易摔坏。我两架飞机都全升成金属的了。昨天有一架摔了,只坏了主轴横轴和大桨.

重量会增加吗?

网友:
我用的jr的r10ds接收机+鸿飞2200amh的电池(160g)+430电机+hs55*3+hs56+亚托电调+gy401+315木桨+碳纤机身+全套金属件总重692g.飞起来感觉不错。

网友B:
升级后,感觉好飞了。重量712G。摔机不是报废,就是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后,感觉好飞了。重量712G。摔机不是报废,就是完好。

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