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TH+亚拓25A电调如何配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2005-11-26):
如题,谢谢各位大大。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不是很多人都用过450TH?

网友A:
建议多摸索,其实没有什么定式和最好的设置。
油门、螺距这东东,每台机器的连杆长度都可能安装得不一样,别人的设置并不见得在你的机器上有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