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

楼主(2005-11-27):
我看了几次 我的ESK 没陀螺反应  刚开始怀疑324 换了个新的 没成一样 没陀螺反应   后来怀疑陀螺元件 装在飞达电路上正常 量接脚电压一样正常 大家有谁能帮我看看吗 分析一下电路 我是接11。1V后坏了4410的  换好了就没有陀螺反应了 在这里问ESK厂家 没见有人回答 我买这个全新的飞机到现在还没得飞起来过

网友A:
同情,你是什么型的,上图看看,看能不能帮的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情,你是什么型的,上图看看,看能不能帮的上忙!

网友:
焊的太难看了一点.4410确定OK?
也就是说,你换了4410后,大桨转的时候,动尾巴,
小桨没反应,还是转得慢?
尾电机能确定是好的?
在动尾巴时,电机上有没有电压?

楼主:
没陀螺反应

网友:
你可以问一下高手,在民族商场对面的商场里,上次我的接受坏了,没有那个管子买,就去找他,他给我找了一个替代管,就搞点了.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你焊4410的时候碰到了旁边的元件,你仔细延4410朝前查,可以看到一个三极管驱动的。然后尾马达的4410也是一个三极管驱动的。在这两个三极管前,除接入单片机外,还有一级三极管,这一级是混控级来的。仔细检查到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