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2005外壳(最小的)

楼主(2005-11-27):
升压块放在显示板下面了,省了不少地方,相信我做的是最小的了!

机壳是塑料的花了7元钱,风扇是拆旧电脑CPU的,加了个电源开关

大家注意温度探头插上的时候要插到位,我昨天插进去一半温度没显示过了好一会一摸探头把手给烫了下,还好没坏

网友:
我加了2005作者的QQ,可是他怎么老是不上线啊?

网友:
隐身的吧

楼主:
终于发上图了,看看吧

网友:
很紧凑啊!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A:
和我的尺寸是一个样的.但我买的盒子花了8元钱.

后面的那个风扇没有必要。打孔合适就行了。

网友:
谈体积,你的还没有我的小吧.
不过我没加入升压模块,因为用不上.

我这个也不是最小的.因为想小的话,厚度小一半都是可能的.改散热方式,加长管脚,用外壳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尺寸是一个样的.但我买的盒子花了8元钱.

后面的那个风扇没有 ...

你的这个连接口的位置都改了,厉害!费了不少功夫吧?有加升压模块吗?

楼主:
我的尺寸是160*120*70(毫米),相信加了升压块是不可能再小了。子阳做的很好看啊!

网友:
显示板只上两个螺丝,按键的时候回晃吧?

网友:
你这个芯的成本是多少?哪里有的买

网友:
是充电器吧

网友:
子阳怎么被封了?

网友(2005-12-28):
这才叫diy。不过要是连里面也diy那才叫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