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5-11-27):
为什么飞高等很多公司有FM设备的接收机而没有AM两通的接收机呢?
想不明白~~~~

网友A:
是不是am制式干扰更严重呢?

网友B:
一般来讲,FM比AM抗干扰会好,再加上FM的IC可选择较多。而AM比较少,要吗只得用分立件来做,工艺就复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