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手请教

楼主(2005-11-27):
今天第一次飞小龙,出现情况,请大大吗指教.刚才飞行时当油门推倒40%左右机机快飞起来时出现机机剧烈的抖动,是左右方向的跳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大们告知小弟

网友A:
静动平衡配好了吗??、如果没配好飞机就很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动平衡配好了吗??、如果没配好飞机就很颤

静动平衡怎么配啊,还请大大祥说

网友:
动静平衡就是配大桨的动静平衡 先静平衡 一块大桨放在桌子上 一半在外面 一半在桌子上 看一个大桨的重心 然后另外一块 都标记好了 看2个大桨的重心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重心一会就在2个大桨的重心上配重  然后在上2个大桨 在平衡器上看重量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的就在重心上配重  使2个大桨一样的平衡  这样弄出来飞机才更平稳

楼主:
我检查了动静平衡没问题,但发现主桨夹松了,是不是这原因造成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