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手机LI-ION电池的菜问题[讨论]

楼主(2005-11-27):
问个关于手机LI-ION
电池
的菜问题[讨论]
今天闲着没事,把自己以前的手机LI电池拆开了,发现每块电池正级的位置都有一个小电路板(拆了好几块,发现SONY电池的电路板做工最好,上面还有个指示灯)。请问电路板是保护电路吗?
再问这种手机的LI电池可以改造成车车用的电池吗?我看每块都是金属壳的,3.6V电压,容量都是750MA左右,充电电压限制4.2V。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两块加在一起当做7.2V的动力电用?充电可以用原来的
充电器
吧?我有不下于20个各种手机充电器呢!

网友A:
那是充放电保护电路。你串成7.2V的话要重找充放电保护电路了

网友B:
看你用多大电流了,小电流没问题。那个保护板就不能用了,充电时不要用线充(不会自动停),用蛋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