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子尾部一上一下!

楼主(2005-11-27):
非机头点头!已经排除横轴橡胶垫的问题!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咦?大家最近好多这个问题,我的也轻微点头,不管它了,只要不磕头就行哈!

网友:
搂主是450把?如果使用某些非亚托原装的金属升级件可能会造成一些预想不到问题!可以先排除因为使用了非亚托原装的金属升级件可能带来的问题!

楼主:
大家进一步分析一下啊!

引用:
搂主是450把?如果使用某些非亚托原装的金属升级件可能会造成一些预想不到问题!可以先排除因为使用了非亚托原装的金属升级件可能带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轉速不夠
有可能是螺距過大所型成
提供給你參考!!

楼主:
多谢!版大分析的不错!

引用 网友A:

轉速不夠
有可能是螺距過大所型成
提供給你參考!!

降低螺距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