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KT舱身练习机首飞【原创】【帖图】

楼主(2005-11-27):
用KT板做了一架练习机,动力为370+4:1减速组+1047桨+ele 10C 1800mah锂聚。
翼展900mm,机身长850mm。
不多说了,看图。

还没有飞的时候的样子。

秀一下飞机和飞行员[hehe]

地面滑跑

飞起来了

在爬高

嘿嘿,它想飞到山上去哦

转弯

飞过头顶

极限高度,大概75米左右(参照旁边的高楼)

再来张极限高度

逆光,美吧[:D2]

这张也很美[:))]

降落撞到草杆,拿大顶了[:I]

飞得很爽,看把我乐的[:D]

网友:
飞机真帅,楼主也帅!地方真不错!

网友A:
楼主的发射机好象是4VF的,但是又好象改装过。不知下图中红圈内的是什么功能呢?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发射机好象是4VF的,但是又好象改装过。不知下图中红圈内的是什么功能呢?望赐教

晕,这是一个JR MAX66ADT,不是福特把的4VF。
照片上,红圈圈圈了四个东西,从左至右分别是:
升降舵大小舵切换开关--教练开关按钮----熄火开关按钮--副翼大小舵切换开关

网友:
呵呵,你安机翼的方法真是方便啊!!!

楼主:
不用橡皮筋还用什么啊……

楼主:
嘿嘿,今天又去飞了。
这是视频截图。

网友:
兴趣很高吗,鼓励。

楼主:
嘿嘿,有这个飞机没事的时候可以随便飞一下撒。

楼主:
我们来一张一张看吧,注意飞机肚子下面的细节(这些都是视频截的图,大家凑合一下了……)
这是起飞前的样子

在天上飞,开始扔了……

网友:
在批撒见到Lz的大作,一开始很怀疑机翼的强度,现在看来是多余的了。。

网友:
**是怎么控制的啊?

楼主:
**是用一个舵机拉一根铝线芯,**承重在铝线芯上面,舵机从一个极限位置拉到另外一个极限位置,**没有承重的了,就掉下来了。

网友:
很有想法!

网友:
一个舵机能控制两个**的

网友:
两个?怎么做?

网友:
一个舵机两根杆,拉一边掉一个,呵呵。

网友:
这样做啊!

楼主:
批撒上面有具体做法,我这个是一个**版本的。
我那个控只有的开关通道只有两个极限位置,要是是三态开关就好了,那就可以扔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