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火花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5-11-27):
原来用在车上的电机的消火花电容是一个电解电容,后来因为换上另一套控,原来电机上的电容对控的干扰很大,跑出十米左右就会失控,就给电机换上了标称104的独石电容两个,但一试车发觉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想问:电容的类型以及容量的大小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应该怎样配?谢谢。

网友:
原来的电容肯定容量比换上的104大很多吧?

大电机对容量的要求应该也大些,我的180电机上一只104跨接就好了。

网友A:
用独石或瓷介电容都没问题,对容量的要求也不严格。本来它用电解,可能与调速器有关吧?不然速度不会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独石或瓷介电容都没问题,对容量的要求也不严格。本来它用电解,可能与调速器有关吧?不然速度不会慢下来。

其他的设备都没有变。

网友:
多换几个电解或独石试试,有可能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2005-12-29):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确实这个问题经常被忽略!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顺便问一下,车车的电机应该是280级的,现在速度是上去了,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小小推一下油门就差不多去到最大速度,先前以为是电机问题,后来接上550的电机试,还是可以由慢到快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