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TH+28A好盈兼容性如何?

楼主(2005-11-27):
想升级一套动力,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2006-01-03):
我也正在考虑进个电的,看来电调就选豪饮了

楼主:
今天把电调装上,嘿线形极好。

楼主:
电调在路上,我也试一下。

网友:
好盈电调不错

刚给我的36#换上了好盈+450TH感觉动力很好啊。以前用13T确实启动有点困难(电量不是很足的时候)现在用11T的飞起来很好,调速线性也不错。不过建议用锂电,用镍氢,呵呵!自己去比吧!

网友(2005-12-01):
我也买了一只... \不过放在电固上用了...拆起来麻烦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在大电流情况下(急升急降)会出现保护情况,不知道其他模友是否有如此情况。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后来我把进角改为高进角就解决了,但就是启动还是偶尔会启动困难!

网友:
虽然有点问题,但并不是特别影响飞行,但好盈的产品我一定会支持的。

网友:
赞扬一下好盈!!这样的服务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模友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好盈科技无刷电调和450TH无刷电机的兼容性信息。

对于450TH这颗马达,好盈科技最初的电调版本是不支持的,现象是空载启动正常,带负载后无法启动,电机只会发出吱吱声。5imx及时向 ...

好样的,这样的公司有希望!

网友B:
感谢各位模友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好盈科技无刷电调和450TH无刷电机的兼容性信息。

对于450TH这颗马达,好盈科技最初的电调版本是不支持的,现象是空载启动正常,带负载后无法启动,电机只会发出吱吱声。5imx及时向我们反映了上述情况,随后我公司进行了程序升级,并用450TH电机进行了空载、带直驱桨和在亚拓450X电直上的实际测试,结果是:可以配合450TH无刷电机使用,特别是在亚拓450直升机上的表现较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让好盈电调和450TH这颗马达匹配,我公司特意将原启动方式中的“柔和启动”程序进行了修正,使之符合450TH的驱动特性。如果您使用的是450TH电机,请一定使用“柔和启动”,进角建议设为“低”。

另外我们发现,虽然程序进行了修正,但是在油门很低的情况下,如果加油门的速度特别慢,仍然可能无法启动。但是如果我们修改电调程序,人为地将启动时的驱力加得很大,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启动过于暴力。因此,我们采取了中庸的做法,不让启动过于暴力,但是对于特别缓慢加油的情况,有可能不能正常启动。

为此,请使用450th电机和好盈电调的模友在启动时,稍微加快推油门的速度

从我们接触的电机来看,目前一些新电机在结构上确实和以前的产品有很大不同,因此对电调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让好盈电调兼容更多的无刷电机,我们在设计上还是要统筹考虑,目前,除“柔和启动”专门为450TH一类的电机专用外,我们还保留了“普通启动”和“超柔和启动”方式,以方便使用普通外转子和内转子电机的模友。

另外,模友lihibingo 提到“感觉在大电流情况下(急升急降)会出现保护情况”,我公司在实际试飞测试时尚未发现过这样的问题,请lihibingo给我们提供更详细的现象说明,如果其他模友也出现过此问题,请一并告知我们。

好盈科技再次感谢模友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你们对好盈产品的关注、建议、批评和表扬,是好盈科技持续创新的动力!

楼主:
楼上所说的大电流出现的保护情况,指的是甚麽。断电还是其他?

网友A:
感觉在大电流情况下(急升急降)会出现保护情况,不知道其他模友是否有如此情况。

网友:
我用的超柔和启动模式是可以的

网友:
亚拓的启动性能太爆了

网友:
刚才马上试了一下,把进角改成低进角,柔和启动,试了十次启动均可以,楼上的可找一下其它原因,应该可以,超柔和启动就不行了,好盈线性不错

网友:
我什么进角和启动方式都用过,启动都有困难(已是最新版啦),你非要买它就没办法,要是可以选择的话还是用亚托的吧.

网友:
进角的意义其实是加速和减速的灵敏度,有时对电机的启动性能也有影响。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低进角,每次都能正常启动。

那我可要试一下!按说这电机的极数应该用中进角呀

网友C:
我用的低进角,每次都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