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剑侠:请问三叶12a的油机风门可以用8克舵机吗?

楼主(2005-11-27):
148的
舵机
太重了!有人试过8克的舵机控油门吗?舵抖吗?如果行,哪个牌子的舵机比较好?还便宜?谢谢啦!!!!!!!

网友A:
便宜没好货`~建议还是用标准舵吧`~~可靠些`~那些超小型的舵机通常是给电动上用的`~非要用小的话~~GWS或者FU还可以`~ 安放位置最好离发动机远一点~~

网友B:
完全没问题,风门不需要多大的力,可以使用微舵机

楼主:
请推荐一款性价比较高的吧!谢谢啦

网友C:
辉盛9克就行,我用过的!

网友D:
我用过蚂蚁的6克舵机在动力伞上.

楼主:
不会产生抖舵吧?

楼主:
这个行吗?
http://yida.kd6.net/shop/product ... mp;product_id=35805

网友B:
这个足够用了,没问题的。油门钢丝调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有憋位,不然小舵机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