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猫大哥请进! 辉胜的铃铛轴撞弯了

楼主(2005-11-27):
昨天我的飞机撞楼上了,,辉胜的铃铛轴撞弯了 ,用钳子直不过来,眼睛看不出来细微的弯曲,可是通电转起来后,就很明显了,震动也很大,还有摩擦的声音,电机很热,,怎么才能直过来啊???如果我这样强行使用有什么后果?我的电调是辉胜15A的,

还有我有个双翼机,我把上翼的副翼连在了舵机上,下翼的副翼位置我想搞一个襟翼,怎么搞呀?

谢谢!!

网友A:
轴撞弯了只能换轴,自己校正不过来的。

震动太大效率低,而且容易影响其它设备。

双翼机的上下副翼最好连动不然对性能影响很大。

楼主:
谢谢大哥!

不知道怎么拆开呀?,哪里卖这种轴呀,自己能找来别的轴来代替吗?

我的飞机每飞必撞,我已经把辉胜铃铛的轴改短了,而且自制了个浆保护器,有什么方法能万无一失,不让轴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撞弯了只能换轴,自己校正不过来的。

震动太大效率低,而且容易影响其它设备。

双翼机的上下副翼最好连动不然对性能影响很大。

不连动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拆开呀?,哪里卖这种轴呀,自己能找来别的轴来代替吗?

我的飞机每飞必撞,我已经把辉胜铃铛的轴改短了,而且自制了个浆保护器,有什么方法能万无一失,不让轴弯.

我这里暂时还没有轴到。

大肥牛有卖过3mm轴的,可以问问。我也没有拆装过,细节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连动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啊?

你从侧面看看就知道了,当上下副翼角度不同的时候,流过两翼间的气道不流畅的。

网友:
晕,我的轴是断了~~~~~~~~

楼主:
哦,,谢谢猫大哥!,今年不飞了,我们这里冷了,明年再说吧,呵呵

网友:
呵呵,南方的飞行时间比较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拆开呀?,哪里卖这种轴呀,自己能找来别的轴来代替吗?

我的飞机每飞必撞,我已经把辉胜铃铛的轴改短了,而且自制了个浆保护器,有什么方法能万无一失,不让轴弯.

光驱里的滑轨是一根很好的轴,稍处理一下就行

网友:
我昨天搞坏的大齿……齿盘去掉就是根轴……

楼主:
哪天我也去二手市场看看,,搞一个光驱,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