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飞高5408419XL用于跑船行吗???

楼主(2005-11-28):
我看KV值只有878RP,是不是太低了呀!!飞高5408408S无刷马达的KV值有4436RPM,但T数不一样,选择时到底那一款更合适点,请指教一下,想买一款试试!!

网友A:
这个是别人推荐的电机参数
Mega ACn 22/45/3E
尺寸 : 36mm X 60.5mm (直径x长度)
(2)重量 : 300g
(3)轴心 : 5.0mm
(4)每伏特转速 : 800rpm
低KV值适合做成高压低流的方式!但好象船用无刷电机要多级的好点,飞高好象是2级的。

网友B:
可以用来跑船
不过电池的话,可能用到32节,船壳就要很大了,电调也是一个问题。KV低的扭力大,可以配稍微大一点的浆
Hacker的无刷也是两级的...

网友A:
飞高是克隆hacker的拉!当然是两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