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N个问题,请帮帮忙吧

楼主(2005-11-28):
 1、本人想用汽车雨刮喷水器水泵电机(12V)换370电机飞4#机,是否可以,对电调有影响吗?
 2、我的两块11.1V1100MA锂电因放电电流小(5C左右),飞不了几分钟,想三串两并飞我的4#机,我称了两块电池,约130克呀,能飞吗?
 3、今天在模型那里买了2个E-SEY(8克)舵机,是特价舵机,才38元一个;配370电机十一齿铜齿轮要了三个,才9元,老板说好像也只有3个了吧。
 4、该舵机也许是全国最低价,但不知质量如何,谁用过,能评价一下吗。

网友:
1汽车雨刮喷水器水泵电机(12V)第一这个太重  大了 应该转速也不够 2你的电池不建义自己改动 买好点的电池试一下 应该是你放电不够 所以飞不了几分钟 一般我们飞亚托也在10分钟以内 按你的电池容量来说 最多在7分钟 所以你换大容量的电池 如1900 应该可以飞到15分钟 再说你现在飞得是有刷电机 飞久了也不好 换无刷很爽
3 esey的舵机 二手市场新的35一个 这个舵机 质量还一般 你想价格便宜的 质量好的舵机多吗???????gws都不行 esey可能好到天上去

网友:
前几条楼上回答的很好了。关于ESKY的舵机,我补充两句。在小舵机里面,它的品质是不错的,我是说相对它的价格而言。不过我觉得辉胜的舵机要好于它,价格也没有贵很多。我在亚拓上面使用ESKY就不行,而辉胜就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2、我的两块11.1V1100MA锂电因放电电流小(5C左右),飞不了几分钟,想三串两并飞我的4#机,我称了两块电池,约13 ...

两块电池如果电压不完全一致,并联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充电电流(电压高的向电压低的充电),搞不好会有危险的!!!!!

楼主:
1、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四合一板也可以该无刷吗?有谁改装成功,能给个图来吗?我买的那两个舵机在模型那里买的,是全新的。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吧!
 2、大家看看我的这个原装4#机舵机,不知是那里坏,给指点一下,目检没有发现烧坏的零件。

楼主:
还是给大家一个链接吧: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647,复制点击。

网友:
如果你的4合一改无刷 可能得不偿失 混控很不容易弄的 不建议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