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车的模友,MAT4烧什么油啊

楼主(2005-11-28):
我的MAT-4到货了,可是烧什么油呢,我问了一下车油要几百一桶啊,就烧TOP%15油可不可以,还有自配油

网友:
是MTA4.

没什么特殊的,如果经济情况好就买成品油,如果喜欢自力更生就自己配油.

推荐自己配,因为这样自己清楚燃料的成分,心里有底.有人说自配油伤机器,进口油养机器等等,这话没错.可是反过来想想,一台引擎才多少钱(当然进口高档超级劲爆引擎除外)?把买进口油的钱省下来可以买个新引擎了.

楼主:
多谢兄弟了,在问一下,自配油是什么比例呢,还有一般是几圈油针,温度怎么样是正常

网友:
别用飞机的油  大脚车 发动机工作温度高 要合成机油比例高点的油

网友:
要用至少20%以上的车用油。

网友:
我用COSMO 20%成品油.

楼主:
这些价格是多少,四升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价格是多少,四升装的

3XX左右

网友A:
我的MTA-4用的就是自配油.油针按照说明书上说的,主油针两圈半,副油针六圈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TA-4用的就是自配油.油针按照说明书上说的,主油针两圈半,副油针六圈半.

那是预设好的初始油针位置,很富油的,磨好引擎后油针还要调整的。

楼主:
兄弟,你自配油是什么比例啊,那是主油针那个是副油针呢!
三百多一桶,没必要了,买的几桶油都可以另买一个发动机了

网友B:
给你个比例!甲醇4瓶蓖麻油一瓶

楼主:
跟直机用油一样的比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比例!甲醇4瓶蓖麻油一瓶

别忘了硝基甲烷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