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

楼主(2005-11-28):
打算用的简陋DIY电机,拉力不错,线打算再重新绕过,就等傻猫寄给我桨了
以前做的3D KT机拆了,仍了~~~~~

有点重400多克

第一次做练习机,机翼做的不好~~~~

网友A:
兄弟~副翼就用一个舵机就行了吧~这样太重了吧~

网友B:
两个舵机可靠.做起来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机可靠.做起来简单

一个也不难啊 很多飞机就用一个也不见的不可靠啊

网友C:
还是一个舵机做起来简单可靠吧?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用舵角了……

网友D:
上面的舵机在那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舵机在那里能买到?

以前买 休斯 的

楼主:
机翼做的太差了,打算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副翼就用一个舵机就行了吧~这样太重了吧~

9克舵机,轻,我的动力强

网友E:
看来还不错吗!!!!不过色彩不是很好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买 休斯 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不错吗!!!!不过色彩不是很好看.

黑色KT板,没涂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一个舵机做起来简单可靠吧?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用舵角了……

直接把舵面和舵机摇臂固定死,还没虛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啦

牌子应该是E-SKY的,启迪还有

网友:
各位大师确实各有高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