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拆开了,电机也拆下来了,可是怎么拆开电机呢?

楼主(2005-11-28):
好不容易把
电机
拆下来,可就是打不开电机,无从着手,帮忙 ..............

网友A:
铁锤砸开

楼主:
谢谢,可是怎么才能用铁锤“砸”开呢?
你“砸开”过吗?

网友B:
慢慢敲,注意点就行。
把电机放在台钳上,不要夹住,放上面就行,然后找个粗细合适东西慢慢敲红色箭头的地方吧。敲得时候注意点,我敲坏过一个,你多敲几个就有经验了 :)
我运气差家里硬盘坏了几块了。

网友C:
加热铝膨胀了可以取下来,敲的话,轴承很容易坏的!

网友D:
一定别敲!那东西脆弱的很。

楼主:
谢谢!,好,今天再试试。

楼主:
yzpanhui 你敲的方向反了,虽然我已经按你的方法敲开了。
真的东西脆弱,轴承也坏了。
加热好象也没有用。
把敲的方法改成用顶针顶就行了。

网友B:
哎,我也不是专业的,乱搞搞,不要见笑阿
。

楼主:
西部数据的硬盘轴是铝的,断了。
昨天学会传图了
软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