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马达转速是多少?

楼主(2005-11-28):
按说电池动力若足够的话电机应该达到一定的转速,
也就是说,
大桨在达到一定转速时就可以获得足够升力了,
但不知370转速是多少啊?
还有其它技术参数……请教高手哦。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菜懒得理啊?

网友A:
?考看看
http://www.mabuchi-motor.co.jp/c ... cgi?CAT_ID=rk_370sd
???的?用3S的??
空??速?25000~30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看看
http://www.mabuchi-motor.co.jp/c ... cgi?CAT_ID=rk_370sd
???的?用3S的??
空??速?25000~30000RPM

找了好久,
终于明白啦……
好人啊

网友:
一般在3000KV左右

网友B:
我的4#机旋翼转速用光电转速表测量为每分钟1200转

大齿轮齿数138齿,小齿轮齿数10齿,由此推算370电机在飞行时的转速为每分钟16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轮齿数138齿,小齿轮齿数10齿,由此推算370电机在飞行时的转速为每分钟16000转。

本后卫看了RK-370SD-2870的技术规格,
确实是16500rpm(no load ),
可不知如何推算的,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