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舵机

楼主(2005-11-28):
我的ccpm版450xl用了4个e-sky舵机和gws-pg03陀螺仪,感觉正飞还可以,尾巴也很稳,但已经出现两次前倾摔机的问题,一次是作正飞八字转弯时突然前倾摔机,第二次是倒飞悬停觉得很不稳,翻正后觉得副翼和升降几乎控不住,好不容易几乎控住了突然又是一次前倾,和第一次几乎一样,可以肯定不是技术问题哈。找不到原因,只有怀疑舵机问题(仔细检查过连杆,应该不会有问题,接收机是jr770s,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现象,或者和我一样在ccpm上使用e-sky的模友。解剖过e-sky舵机,感觉做工还不错,速度和回中也不错,实在不相信是舵机的原因。

网友:
你遇到的问题和我的有点类似,我是用的GWS的舵机,在悬停的时候出现你说的突然前倾或者是侧倾,用的是FUTABA的PCM接收机,目前问题还没找到。

网友:
什么舵机比较适合亚拓

说说

网友:
很多舵机都可以
我最早用的是GWS的,听说回中不准,但我没有感觉出来,觉得挺好用的!
不过我现在也用HS56舵机了

网友:
我的也是,我用的是那个30圆的舵机

网友:
我用亚托的9X舵机,有一个跳舵!换了ESKY!

网友:
我说下我的感觉,我发现E-SKY的多机在打舵,你用手可以反方向把舵盘拧回去,也就是说舵机的电机力量不够,这样在翻的时候有可能舵机受力太大,就背拧回去了,当不受力的时候又正常了,你们可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A:
看来ESKY的舵机价廉物美啊!

网友:
晕呀,我的有三个打齿了,哪有齿轮件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cn.himodel.com/cn/rc_hobby/radios_870.php

舵机齿轮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ESKY的舵机价廉物美啊!

ESKY不错,这个价格没什么说的,可惜的是竟然连避震胶垫都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