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机怎么拉烟?

楼主(2005-11-29):
希望重量10克以内,能遥控启动。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A:
高安在航空模型上有广告那种固体药剂式的,等于一个慢燃的小火jian就是,可以很方便在夹在翼后缘上,重量不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安在航空模型上有广告那种固体药剂式的,等于一个慢燃的小火jian就是,可以很方便在夹在翼后缘上,重量不知

怎么点燃?用药捻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重量10克以内,能遥控启动。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这问题问的好!哪位高人能给介绍下啊?

网友:
除了点烟,我也想知道如何在飞机上点炮。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把原子蛋装上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问的好!哪位高人能给介绍下啊?

把手电小灯泡玻璃敲了用里面的灯丝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手电小灯泡玻璃敲了用里面的灯丝点。

我以前在车模上试过, 把手电灯泡前面打个洞(不是全部打碎), 把鞭炮里面的黑火药拆开倒进去,再把引线也放到灯泡里.
通电即可.

网友E:
用油机的火花塞就很OK!一节5号或7号电池加个小拨动开关用舵机拨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油机的火花塞就很OK!一节5号或7号电池加个小拨动开关用舵机拨动!

老兄,你也出山了啊!好久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油机的火花塞就很OK!一节5号或7号电池加个小拨动开关用舵机拨动!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你也出山了啊!好久不见了。

呵呵!一直都在潜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点燃?用药捻子?

应该是在地面先点燃的吧。
以前测接收机的开关通道,打开时其中两条线(忘哪两条)的电压会从0变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