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出现双桨。。。。。。。。。。

楼主(2005-11-29):
前两次打了两次尾管,主旋翼组打掉一个后来换上去经过调试发现有双桨。但主旋翼没有松动和有高低,,,,,,,,是不是ABS桨的问题大概打过尾管的原因吧。。。。各位你们说呢???还 会有什么原因会出现双桨。谢谢。。。。。。。。。。。。。小第郁闷中请求帮助。

网友:
双桨本来就是正常现象。稍微调试下就可以消除

兄弟不要告诉我你不会调双桨哦。。。。。

网友:
对哦,调一下就好了

楼主:
不会呀。。。。。用什么办法

网友:
和浆夹相连的那个连杆

那个2头是球头扣的连杆。把球头扣扭出或者扭进就可以改变大桨的螺距。从而调整双桨

网友:
双桨不是打尾管的原因!

打尾管最多的情况是大桨拧的过松不紧,突然启动时或者突然收油重落地,大桨旋转不能保持一字形呈Z形转动,导致打到尾管,通常是打到尾水平翼到尾旋之间部分..

一定要拧紧大桨,特别是菜鸟,不要太相信学习资料甚至说明书里说的:大桨无须拧太紧,因为旋转时由于离心力会自动保持一字水平状态!

楼主:
和浆夹相连的那个连杆

那个2头是球头扣的连杆。把球头扣扭出或者扭进就可以改变大桨的螺距。从而调整双桨 谢谢各位.....5楼最好弄张图片来解释...哈哈我真的很菜鸟

网友:
说明书上有图

楼主:
两头球头扣全部拧紧一般会出现双桨么,我把两头全部拧紧了但没试不知道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头球头扣全部拧紧一般会出现双桨么,我把两头全部拧紧了但没试不知道怎样.........

不是2个一起拧,是拧一个,然后试试,还有就再拧,或者改朝反方向拧,试到目测没有双桨为止

楼主:
是不是SF摇臂2头的球头扣....一端连接桨夹,一端连接十字盘的.只要拧上端或下端就可以了是挖.

楼主:
怎么传图片

网友:
你在上海,找鸿飞吧。

楼主:
楼上大哥我发过帖子他们没回,所以来这请教大家的。。。。。。。。。。。谢谢

网友(2006-04-10):
引用 网友A:
打尾管最多的情况是大桨拧的过松不紧,突然启动时或者突然收油重落地,大桨旋转不能保持一字形呈Z形转动,导致打到尾管,通常是打到尾水平翼到尾旋之间部分..

一定要拧紧大桨,特别是菜鸟,不要太相信学习资料甚至说 ...

到底是松好还是紧好啊?还有, 即使Z字型也不会打到尾管啊?

网友:
我觉得你的横轴弯了,调桨距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