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060离翼龙桅杆只4毫米(有图)大侠看看有危险吗?

楼主(2005-11-29):
如果不行有简单的改造办法吗

网友: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如果的确不放心就把浆叶剪短一点点~~

网友:
最好是把电机装上的。

网友:
把指甲和桨都剪短5MM,保你能找到飞行新感觉。

网友:
桨好象装反了

网友:
桨装反了,用于后退一定要锁紧。没看出来有上推角。增加一点儿上退角桨尖就远离机身了

网友:
我的也是距离很近,差不多也是4mm,感觉在飞行中如果尾翼受升力作用带动碳杆上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要碰到桨叶的。还有不知道咱俩的桨谁装反了,我的和你的正好相反。
另外天使同行兄,翼龙是不是需要上推?要是需要我改一下,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在天上飞的时候问题不大,关键是起降,特别是带动力降落,那种标准的尾轮先触地,就很可能使碳杆翘起被桨打到

网友:
翼龙主翼翼台很高,理论上需要。实际效果一般。
试飞中的测试方法--调整升降舵微调到中速能维持平飞,然后急加速。观察飞行姿态的变化,抬头则下拉角度不够,低头则下拉角度过大。推进同理。

尾轮先着地是标准?:)

网友:
如果前轮先触地的话是不是更容易拿大顶,尾轮先触地的确不是标准没看过翼龙的说明书,不知道它会建议怎么降为之标准

网友A:
明白了stccs111兄,到时注意。
实在不行就把飞机直接摔下来,也不能让桨伤到,就这么一只好桨啊……

网友:
急加速抬头则增大下推,低头则增大上推
拉进和推进不会反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stccs111兄,到时注意。
实在不行就把飞机直接摔下来,也不能让桨伤到,就这么一只好桨啊……

你的桨很可能真的是装反了,反过来试一下,是不是推力会大很多声音小很多?

网友:
翼龙没有说明书,只有一张纸,英文介绍。

网友:
7060桨,一面略凸,有字,一面略凹,我现在是略凹的那面面向机尾,电机是反转的,就是调换了一根接线。
如果再把桨反过来,那么电机呢?还这样转?

网友:
桨的字向机头才就对了,桨反不反推力的方向是一样的,只是效率差很多,电机旋转方向不同才会改变推力方向.

网友A:
报告将军,我没装错,
刚才把桨翻过来装上过来试验了一下,电机转向没变,噪声变大,推力变小,又装回来好了。
这下放心了,不试一试总是不行

楼主:
老大们我目前还没试车也不知道正反呵呵

今晚试车ING另外调整电机太麻烦了!!!我降落收油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肯定装反了..
标准降落..3轮同时着地..

网友:
那是砸到地上了,
标准降落不管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都应该是主起落架先着地

楼主:
我电池接田公头时正负极不小心挨在一起把电池外塑料皮烧了几个洞……

请问这对电池有什么影响?容量会下降吗如果会大楷会下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将军,我没装错,
刚才把桨翻过来装上过来试验了一下,电机转向没变,噪声变大,推力变小,又装回来好了。
这下放心了,不试一试总是不行

看楼主的图片, 怎么感觉是装反了的桨啊.
推力是往哪个方向的?

网友:
哎呀怎么不小心点啊,线皮要一个一个的剥,接完一个再剥另一个呀。替你难过,肯定有影响的了

楼主:
昨晚试车推力果然不错!!

但是我上一架飞机没有上天超过60秒全毁^这次我怕推力大太块了等会下场悲惨。大侠们说说首飞经历跟注意事项啊呵呵

网友:
正浆反装是不好的,应该用专用反浆,防止转动中松掉。

网友:
4mm间隙足够了,抓住尾杆掰一掰就会发现,要打到真的不是太容易。

网友:
7060桨是孔是直通的,用螺纹桨夹夹持固定在轴上的,无所谓正装反装的牢固程度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上一架飞机没有上天超过60秒全毁^这次我怕推力大太块了等会下场悲惨。大侠们说说首飞经历跟注意事项啊呵呵

再看一楼的图,桨是装反了!看来不单反装,电机也反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