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2408-21配1047不好!!!

楼主(2005-11-29):
如题

网友:
效率低下

楼主:
用7.4V那配什么桨较好!

网友A:
请问你的电机会不会很烫,我跟你的一样,上11.1v,把电机架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电机会不会很烫,我跟你的一样,上11.1v,把电机架烧掉了。

-------------

你们没有看辉盛厂家的推荐动力配置吗?

建议你们到华迈网站去,它也给出了一些外传子的测试案例,对选螺旋桨和电池组很有参考价值的。

kv 1720的外传子(44g),华迈给的一个测试结果是9X4.5+6.6V,转速6900;

看了华迈的这个测试结果和推荐,就知道辉盛的kv 1700的外传子,如果用1047+3串锂电池,是不合适的,也就不会犯那样大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