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把小电机装550

楼主(2005-11-29):
家里有550和50A电调不想浪费

网友:
恭喜你呀 孙大哥

你的飞机1分钟内将坠毁,,,,机头咋烂。。。。呵呵,你又可以买新飞机了

网友A:
只换550电机和50A的电调显然不行撒~
电池也整个8节老颜3500MAH的呀!舵机也得换!!!换两个3003上去!最好全身来个玻纤加树脂!
哦~还差点忘了!起落架也要换成钢板的!铝合金橡胶机轮!电机架整个铝合金的!还有桨罩也要整个20级的纯铝合金的!
这样才好飞!

网友:
电池放不出50A的电是不行D,起落架不够强一次降落就散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换550电机和50A的电调显然不行撒~
电池也整个8节老颜3500MAH的呀!舵机也得换!!!换两个3003上去!最好全身来个玻纤加树脂!
哦~还差点忘了!起落架也要换成钢板的!铝合金橡胶机轮!电机架整个铝合 ...

不然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网友B:
你们简直是出馊注意,那样重的飞机能飞起来吗?
应该采用减肥措施,有如下建议,如果一定采用550电机,建议用kan 9。6V 1800,保证短时间有28A放电能力,估计拉力有600克。要看你马达的质量怎样啦。
最好用3节2200mah的 10C锂电池,可以减轻100g的重量,同时让550转速增加很多,当然它的寿命也缩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简直是出馊注意,那样重的飞机能飞起来吗?
应该采用减肥措施,有如下建议,如果一定采用550电机,建议用kan 9。6V 1800,保证短时间有28A放电能力,估计拉力有600克。要看你马达的质量怎样啦。
最好用3节2 ...

先看看楼主是何妨神圣~是大名鼎鼎的yuuki-+ 呀!

网友:
大家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一开始的回帖的意识是:因为这个飞机体积差不多和火鸟400一样大,这样小的飞机根本不可能使用550动力的。因为重量。。。装上和550配套的动力组后飞机相当块 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