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的15A东东上电后,只唱歌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2005-11-29):
辉盛的15A东东上电后,只唱歌是怎么回事情?
推了油门,没有看见马达旋转,电调还有点热?

网友A:
没收到发射机的信号。接上舵机看舵机有没有反应

网友B:
情况分2种,如果是接上以后就只有2声,然后推油门马上唱歌是坏了.
如果是接上就1直在唱,那么是没有信号给电调.检查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