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衡充对电池充电比用普通充电器更花时间吗?

楼主(2005-11-30):
同题!

我现在用的是KODAK的DIY充电器,由于那三兄弟都会在完全充满电前就亮绿灯,(BBS里大家也都说这个时候是小电流充电...)所以根本就不太容易搞明白到哪个时间算充得较满了?~~   等它一直亮着绿灯都20分钟了,我又把它取下来拉上普通充电器,结果普通充电器又充了20分钟才亮了绿灯~~

这下让我郁闷了~~ 到底两种充电方式,哪一种充电时间能更短呢?~

各位大虾们,都来随便PP~~

网友:
充电末期充电电流越来越小,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接近4.2v时拔下电池,电池基本不会掉电压。时间充足不急着飞的话,过一个小时或更久都没问题。

网友:
不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A:
绿灯亮了是转入小电流绢流充电,要1小时以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灯亮了是转入小电流绢流充电,要1小时以上才行

锂电充电也需要"小电流绢流"充电?
高级点的锂电充电器分2个充电过程,首先是恒流充电,当充到接近截止电压时自动转位恒压,到达截止电压后又间歇式恒压补充.

网友:
差距不是很大,绿了就可以了。